[系统故障]
温8改温7

楼主(2018-02-26):
我的Dell5548笔记本温8改温7后,进入睡眠状态,按下电源键或者双击鼠标无法唤醒系统,只能强制关机后在开机,怎样解决

网友A:
再换个系统试试吧,以前遇到过,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系统换个看下,一般系统问题: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个系统试试吧,以前遇到过,换个系统就好了

换了个32位温7好了果然是系统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多换几个版本试试吧

网友:
win10 其实挺好的,用习惯可能就回不去win7了

网友:
我感觉是 驱动不兼容 吧,,,,,

网友:
ghost装机镜像包封包时精简优化做不好,很容易出现一些想象不到问题,现在好的版本不怎么好找,只能多找几个分别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