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管功放开机继电器要等上几分钟才吸合

楼主(2018-02-26):
原来继电器旁边有两个ELNA 10V 470uf的电容鼓了,但是开机后的等继电器吸合后声音除了稍微有点电流声外声音正常(还有就是声音稍微开大一点就保护,继电器断开)。换了那两个电容后继电器还是开机要等一会才能吸合,不过声音开大之后不会保护了。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检查各个声道的中点电压是否为0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各个声道的中点电压是否为0伏

中点电压怎么测,没接触过功放,学校刚毕业的小白,是测左右声道两个输出接线柱吗?

网友(2018-04-16):
引用 网友A:
检查各个声道的中点电压是否为0伏

不知道怎么测中点电压啊,不过我现在在继电器那里直接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