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开机不显1.2a左右

楼主(2018-02-26):
接修台v460开机不显 ,待机0.04a 待机有点大,但是开关机都正常。也就没当回事!拆主板。背面有c686电容腐蚀,清理过后,外观正常!看论坛bios 显卡 南桥 cpu都可能造成这个电压。那就先bios 一顿乱刷,ec 南桥 刷了三四组!放弃了 量供电l26的电感无供电 cpu的供电正常 看大神有独显改集显的帖子也就把独显的电感断开,在量l26电感,有电了1v左右忘记是0.9还是1.1了,显卡?bga焊焊!取下无变化!换了个温度,再来!还是没变化~显卡坏!但是电压插拔内存也是没有什么变化呀,显卡问题插拔内存都是有变化的!南桥? 论坛上有个简易判断南桥的帖子,就是正常的南桥阻值在60左右,低于35就有可能坏!而且hm55的也确实有故障率!一量46阻值!不管了,三板斧!焊!取下无变化!换温度,继续,还他妈无变化!日狗了!cpu早就换过n多块了p6100一大堆!摸龟壳温度很好,没得搞了!拆吧外观看不出的!取掉右边的龟壳时候里面里面的针脚已经腐蚀烧毁了!左边的还可以  用了这种小的8脚场馆改,改完量不短,上电待机0.025 开机触发上电显示,装回原机cpu不亮 看来场馆和cpu一起烧了 哎!为了稳固,把2上管都换了吧,上电待机0.018!看来左边场馆的也有点了!遇到待机过高了,能正常上电的。先检查龟壳!误走我的老路!

网友:
这种改,我感觉不用飞线,都是焊锡直接点在上面的,

网友:
学习中,看看高手们的思路,学习学习

网友:
终于看到留言有下载分了,谢谢楼主,太谢谢你了

网友:
乌龟壳久了漏电的多,待机偏大大多它的问题

网友:
算是积累经验啦,感谢分享,多多学学了

网友:
为什么MOS坏了不会短路了 。   如果按照我的看法应该会大短路的

网友:
这几款机器 基本上 就是修几个通病  其它问题的 还是比较少

网友:
铁皮管子确实毛病不少,又检测容易疏忽。

网友:
修好这台机器不容易啊,最后还是解决问题了,恭喜楼主

网友:
楼主,你修的太好聊,路过,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