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7(M300)短路维修

楼主(2018-02-26):
   东芝M307(M300)短路维修
插可调电源,电流4.xxA  有短路。用手摸,保隔场管烫手,拆下测试ok,推测可能是保隔末端其他电路中有短路,强加电19v在保隔末端,触摸1.05v北桥供电电路中上管烫手,拆下测,短路,上管为fds8878,没有用8876代上后,开机ok,装机测试,半小时后“开始-关机-关机”正常步骤关机,屏黑,电流又回到4.xxA ,fds8876又烧了,用fds8880换上还是一样,只要一关机就短路。怀疑是电源芯片c6-性能不稳定,于是就把1.05电路中所有元件全部换掉了,换了c6-  fds8878  1412 2.5v 560四个件ok

网友:
常步骤关机,屏黑,电流又回到常步骤关机,屏黑,电流又回到

网友:
一般来说,换新片加上管,就行了,,,,

网友:
一般来说,换新片加上管,就行了,,,,磊落

网友:
一般来说,换新片加上管,就行了,,,,一般来说,换新片加上管,就行了,,,,在

网友:
供电烧,一般上下管+芯片一起换,省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