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摔后白苹果反复重启

楼主(2018-02-26):
苹果6摔坏的,反复白苹果重启,刷机报错4013返回恢复模式,去掉硬盘后报错40.应该检查哪方面?

网友:
先换硬盘看看,再测u0301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好的,找个硬盘试试。硬盘外观完好。摔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去掉硬盘报40,记得是cpu没有被识别。看到过有人遇到并修复。你可以搜搜。

网友:
期待楼主更新帖子 你这个问题是亮白苹果后不走进度条报4013吧 .

网友:
不错不错,只要修好就是美事。

网友A:
换了硬盘刷机走一半,又成错误53了。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硬盘刷机走一半,又成错误53了。郁闷

如果你网络没问题,再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网络没问题,再换个硬盘试试。

好的。没硬盘了。发到了试试。随便问下用ipad 的硬盘行吗?

网友:
希望大师能解决。。。。。。。。。。。。。。。。。。

支持 反对

网友:
希望大师能指点下谢谢。。。。。。。。。。。。。。。

支持 反对

网友:
希望可以解决。。。。。。。。。。。。。。。。。。。。。。。。。。。。。。

网友A:
今天无意间刷机居然过了。现在出来的序列号是原机的还是换的那个硬盘里的?

网友A:
搞定了,确实是硬盘坏了。换过就好了

网友:
怎么看不到啊,刚来的,新手怎么能看到内容

网友:
硬盘坏的多,最近修的机器很多都是硬盘坏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无意间刷机居然过了。现在出来的序列号是原机的还是换的那个硬盘里的?

硬盘里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确实是硬盘坏了。换过就好了

换硬盘就好了吗,我今天也有一个也是刷机报错4013,爱思助手卡在19%不走了,

网友:
学习了。保存下来作为备用!多多收集资料

网友:
样主焊功不错,那种电感确实不好取的!

网友:
测u0301阻值正不正常
再换硬盘上测试架 看能不能写入读取

网友:
什么玩意都没有吗。。。。。。。。。。。。。。。。

网友:
硬盘和cpu之间断线也会报错,拆了硬盘测阻值吧

网友:
Cpu虚焊也有可能,不太好修。加油吧

网友:
刷机出来进度条了吗?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I2C总线,看看总线上的IC有没有虚焊或者掉点的

网友:
我的也是 怎么回事啊啊 这个我知道有个人能整

网友:
萨芬的萨芬士大夫撒发生撒发生大萨芬阿斯蒂芬萨撒旦发射点发

网友:
查硬盘工作条件,供电、打主板焊盘的值。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主要是运气好,我也要搞一搞,硬盘

网友:
厉害,不得不说按这方法真可以,大佬人物啊

网友:
再装上还是4013的话就干上盖

网友(2018-03-30):
感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分享,对小白很有用。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4900-1-1.html
楼主去看一下这个也是报错40,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2018-04-29):
报错40是硬盘问题,测量下硬盘工作条件,和线路通断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受益良多,果断收藏

网友:
楼主思维 比较简单 但却非常的实在管用 谢谢楼主分享 维修经验

网友:
硬盘是旧的还是新的 是不是新的 可能性大

网友:
去掉硬盘还能刷机?换个硬盘再刷

网友C:
原来硬盘坏了 那么硬盘里面的序列号 和其他都没有了 那么换了新硬盘咋办
东顺科技
根据外壳串号查出蓝牙 wifi 地址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硬盘坏了 那么硬盘里面的序列号 和其他都没有了 那么换了新硬盘咋办
根据外壳串号查出蓝牙 wifi 地址

网友(2019-02-20):
报错40说明硬盘没有问题

网友:
5s以上不装硬盘报错是为40

网友(2019-09-18):
苹果6 白苹果重启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30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