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 吱吱响 不开机 是哪个电感有问题嘛

楼主(2018-02-26):
联想S405 吱吱响 不开机 是哪个电感有问题嘛联想S405 吱吱响 不开机 是哪个电感有问题嘛联想S405 吱吱响 不开机 是哪个电感有问题嘛

网友:
有短路了,先排查短路,,,有短路了,先排查短路,,,

网友:
有示波器检查各大电感的不不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估计哪里短路了吧,仔细听,看哪里响,或者摸,看哪里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