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8-02-26):
宏碁4743  上电电流到0.9   全版没电呀    根据时序 测量到待机5V_PWR      3D3V_PWR   没这2个待机电压

上面的图纸式这个待机芯片图纸  更换两个芯片还是一样,芯片有点发烫
芯片16脚19V电压  ,13脚5V    ,18脚3.3V ,    3脚1.98V  ,8脚17脚的两个线性电压  都正常   L21电感 0.2V         L22电感0V

高手分析一下  还有什么条件没满足

网友A:
待机芯片发烫,肯定线性输出有问题

网友:
REF参考电压不太对吧 看看相连的电容是不是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发烫,肯定线性输出有问题

8脚 17脚  3V  5V  线性电压正常正常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不然怎么会有电流,主板没电呢

网友:
可以把后级电路一路一路断开,看看芯片还发烫吗?有可能哪路负载太大导致芯片发烫

网友:
pin1和pin6呢,量量看。看看输出端有没有短路。如果有示波器,量电感的波形

网友:
看看相连的电容是不是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