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 D3V跑53过会重启

楼主(2018-02-27):
主板版本是1.1,跟论坛中发的通病不一样,上CPU不同结果不一样,上G1610居然一切正常且进入系统也正常,上G2030 i3 3220等都不行,档码53,15,几秒钟后自动重启如此循环,奇怪!!!

网友:
论坛中很多人说的通病,这一切都正常

网友:
上G1610怎么用都可以啊一切都正常,奇怪,不知是什么原因。现在正是用这台电脑登录论坛的,师傅们帮帮忙分析下了

网友:
还是第一碰到这种情况,以前没注意,换了CPU 好了就好了,不好就和客户说了

网友(点评):
重点不在那,想找到故障点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A:
只有刷BIOS,如果不解决,是不是你的那两个CPU有问题

网友:
还要查查条件。。         缺电压,一步步看看啊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刷BIOS,如果不解决,是不是你的那两个CPU有问题

不是,两个CPU都是好的,偶尔能点亮,但很难很难,上蜂鸣器滴滴声,

网友:
这怪事我在其它品牌主板也见过,G1610和G2030还G550都不一样,建议到技嘉官方下新版BIOS刷,技嘉官方下载的BIOS可直接刷。。。

网友B:
刷BIOS.                   不行,把BIOS芯片换了.

网友(点评):
BIOS芯片已经对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不行,把BIOS芯片换了.

不是对换芯片. 找二个BIOS芯片,把芯片换到.

遇到好处乱七八糟的代码/ 换芯片再刷就好了.

网友C:
总线供电查了没有啊 很多故障都离不开时序和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供电查了没有啊 很多故障都离不开时序和思路

查了OK啊,要不然G1610也开不了机的啊

网友:
还是建议你刷新版BIOS,可能BIOS中缺少相应CPU的微码.   如果刷了BIOS不行查查CPU的供电是否偏高 ,曾经碰到过一块主板,一个小8脚的I2C总线控制基准电压的IC坏 引起CPU供电芯片发出的CPU核心供电电压不对  只能用某一款CPU点亮,其它的死活亮不了

网友:
刷BIOS肯定可以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考虑CPU导致的问题,可以试一下第三种CPU看什么情况,把偶尔点亮的U用橡皮胶擦一次。其次就是刷BIOS。53 15跑码好像是U不兼容的现象。或是核显电压没出。你可以详细测试一下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53 15重启D0 98重启,总线频率错误,BIOS错误,桥坏,升级BIOS看看,是否新版本的BIOS,已经可以兼容那几个CPU了,实验后若成功,通知一下

网友:
技嘉的老毛病,开机重起,我这现在也有一块B75不开机的,准备送修一下有没有在深圳平湖开维修店的,有BGA返修的可能要加焊一下PCH

网友:
先刷个最新BIOS吧,再你查下主板说明!有的主板不支持cpu的的制作工艺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肯定是主板的某个开启电路出现问题咯可以查一下DDR1.5V相关电路

网友(点评):
有道理,可以试试

网友:
是不是要更新BIOS,支持IVY 的CPU

网友:
这种情况1.先更新BIOS到最新
2.换双面内存搭这个CPU
3.内存换1333频率

网友:
GA-B75M-D3V REV2.0 备份BIOSGA-B75M-D3V REV2.0 备份BIOSGA-B75M-D3V REV2.0 备份BIOS

网友D:
我昨天遇到个跟你情况差不多的,我的是G2030卡LOGO重启G1620,怎么用都是好的

网友:
楼主搞定说下。

网友:
饿   53  基本是内存不过的问题  检测下内存条件

网友:
学习到了,   感谢经验的分享。感谢楼主的慷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遇到个跟你情况差不多的,我的是G2030卡LOGO重启G1620,怎么用都是好的

还是没有好,不理它先了,先拿着它上G1610来用用,大半个月过去了一直很稳定。

网友:
千奇百怪的故障直接就先干bios不解释。好了之后在看过来一切都能解释的清清楚楚的。
别纠结先做好备份,直接干bios吧少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谢谢bois分享一下

网友:
这板看着好新啊,应该还是bios的可能怕最大

网友:
先升级个BIOS,这都不尝试问再多也没用阿

网友:
查下VID吧,!!!!!!!!!!!!!!!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一个这么好的教程

网友:
我也感觉BIOS可能性很大

网友(2018-03-29):
我的同款用不了独立显卡

网友:
感觉像是bios,刷过了吗?下载试试吧

网友:
先升级BIOS,不行的话重点检查一下CPU是否有空焊。

网友:
要不换CPU

网友:
感谢各位的关注。这几天忙。。。。现在回复一下,我通过技嘉官方网下载最新BIOS,刷了,可惜i5 i3 U没了,试了一下G550 G620那些可以点亮。不知是不是这样好了。到时有I 5 I3再上去试试

网友:
晶震频率有影响,CPU的频率不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