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2032WA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2018-02-27):
联想LI2032WA显示屏加电开机出现条纹,一会有一会没有,有时一整天都有。请问维修显示器的老师,这个显示器还能修好吧,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可以报销了  没有救了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遇到过不少这种故障了,都说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别修了,浪费时间,可以卖废品了

网友:
这种可能是显示器主板挂了
修吧

网友:
这个是屏报废了,,,,,,,,,,,,

网友:
联想垃圾屏,我手里有四块这样的故障屏

网友:
屏挂了,联想的显示器这种问题很多

网友(2018-03-29):
一看就知道是屏坏了。不用修了。这边一个卖15元。

网友:
屏问题 扔一边吧     我都有好几个这样的屏

网友:
遇到的都是LG的屏坏的,LG的屏坏的真多

网友:
一般就是屏坏了,我也报废了好几台这种问题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