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V206HQL MCU

楼主(2018-02-27):
接受一个宏碁显示器,开机灰屏,测量电压正常,想刷个MCU,求mcu,驱动板板号715G6968-M01-001-004I,屏号M195FGE-L20

网友:
直接上淘宝买个板子吧。现在板子很便宜了

网友:
现在板子很便宜了,不值得,还不一定能好

网友:
买了一个驱动板,读取MCU,刷上后,机器修复
附上MCU

ACER V206HQL 715G6968-M01-001-004I 屏号M195FGE-L20.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