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37独显,外接有显,内屏暗屏!

楼主(2018-02-27):
戴尔5437,版号12307-2,内屏暗屏,没有
,刷过bios,加焊过显卡用12314-1的图纸测量屏接口,没有BLON-out,追此型号是EC发出来的,测了EC条件都满足,直接拉个3.3V也不行,LVDS_VDD_EN 只有2.5V其他条件都满足,奇怪的是用13.3寸的屏亮屏,跪求高手解答!!
暗屏
显卡

网友:
把开启断开 然后把调节接到上面

网友:
看看休眠 电路 测试一下 休眠3及管

网友:
把开启和亮度连一起 试了没有………………

网友(2020-04-08):
我觉得2楼的方法可以试一下。。先把原来的ON断开 再另外给屏幕一个ON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