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和交换机的不同之处有哪些?

楼主(2018-02-27):
路由器和交换机的不同之处有哪些?

网友:
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很准确,实际中,按照不同的划分方式有不同的理解。

==== 从 普通用户用途 的角度来划分:
  • 交换机用来将一根网线变为多根,如果网络需要登录大家各自分别登录。
  • 路由器用来将一条网络变为多条,分出的多条网络共享主线的网络带宽。

// 这里以普通用户视角描述,用词不准确,谢绝打脸
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家用路由由路由器和交换机两部分组成,交换机用于内部网络数据传输,路由器利用 NAT 转发数据与外部网络通信。

==== 从 课本上的定义 的角度来划分:
  • 交换机
    • 用于同一网络内部数据的快速传输
    • 转发决策通过查看二层头部完成
    • 转发不需要修改数据帧
    • 工作在 TCP/IP 协议的二层 —— 数据链路层
    • 工作简单,直接使用硬件处理
  • 路由器
    • 用于不同网络间数据的跨网络传输
    • 转发决策通过查看三层头部完成
    • 转发需要修改 TTL ,IP 头部校验和需要重新计算,数据帧需要重新封装
    • 工作在 TCP/IP 协议的三层 —— 网络层
    • 工作复杂,使用软件处理

// 应该说,这个定义已经很过时了,三层(多层)交换机早就已经普遍使用了,但是天知道什么原因,至少我手头的某一本课本还是这样说的。

这是许多课本上的标准解答,在传统上来讲也是正确的。
  • 由于交换机只需要查看 二层数据帧 的头部即可决策转发地址,策略十分简单,可以直接通过硬件芯片实现相应功能,所以可以做到廉价高速,被大量应用在接入层。
  • 而路由器由于需要处理跨网络的连接,必须在接收到完整的 IP数据包 后才能转发数据,路由协议又比较复杂,所以只能使用软件的方式实现相应的功能,要达到高性能只能付出更高的价格。

另外,由于二层转发只需要查看 帧头部 即可开始转发,也使得 (二层)交换机 有了一项独门功夫:直通转发。简单说就是只接收数据帧头部就开始转发,从而达到更高的性能。

==== 从 转发模式 的角度来划分:
Tips: 这里只讨论三层(多层)交换机,二层同上一条

  • 交换机
    • 硬件处理交换 (转发) 过程
    • 一次路由(寻路),多次交换(转发)
  • 路由器
    • 软件处理交换 (转发) 过程
    • 一次路由(寻路),一次交换(转发)

// 据说也有纯软件转发的三层交换机,暂不讨论

虽然上面写的是软/硬件的区别,实际上更多的是工作模式上的区别:
  • 三层(多层)交换机并非纯硬件工作,而是有单独的路由引擎,但是路由引擎并非一直工作,而是在第一次通信的时候通过路由引擎查询路由表,建立转发表,之后的数据不再经过路由引擎,而是通过与二层类似的交换引擎进行转发。
    • 由于工作内容简单,转发引擎可以使用专门的硬件芯片来达到廉价高性能。
  • 而路由器对每一个数据包都进行路由查询,占用大量资源,所以寻路效率较低,
    • 由于路由协议复杂,无法通过纯硬件芯片处理,造成大量数据转发时性能比不上三层(多层)交换机。

Tips: 事实上路由器方面也有类似的技术,例如思科快速转发机制(CEF-Cisco Express Forwarding)

也正是工作模式上的差异,造成了他们在实际应用时的一些区别:
  • 三层(多层)交换机的路由引擎较弱,相比路由器支持的路由协议有限。
  • 同样由于三层(多层)交换机的路由引擎较弱,且转发表有限,不适合复杂的多网络互联。
  •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包都会经过路由引擎,三层(多层)交换机的路由策略功能较弱。
  • 三层(多层)交换机更适合网络结构简单,交换数据量大的情景下使用(例如小型网络的汇聚层)
  • 路由器更适合复杂的多网络互联的核心交换区域。

网友:
楼上这些,没一个说的精华的,其实就8个字:

路由谋短,交换求快。

网友:
交换机工作于数据链路层,用来隔离冲突域,连接的所有设备同属于一个广播域(子网),负责子网内部通信。

路由器工作于网络层,用来隔离广播域(子网),连接的设备分属不同子网,工作范围是多个子网之间,负责网络与网络之间通信。
------------------------------------------------------
举个例子:
家用宽带路由器,其实是交换机和路由器的结合体,有两个网络层接口,一个连接运营商网络,物理上也就是wan口,IP地址由运营商分配。另一个连接家庭网络,没有物理接口,IP地址由自己通过路由器管理界面配置,一般默认是192.168.1.1
那另外几个Lan口干什么用的?这就是交换机接口,和家庭网络接口相连,负责家庭网络内部通信。

网友:
我也来做一个比喻:
路由器就像是出租车,上车后司机司机需要知道你的目的地(IP 地址),然后司机来负责选择线路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地的线路可能根据实际的交通情况有所变化。
交换机就像地铁,从A到B的线路是固定的,只要你选择了到达地址(MAC),你就只能乘坐某条固定的线路,地铁司机也不会司机也不问你去哪里。

网友:
工作层次不同:
交换机主要工作在数据链路层(第二层)
路由器工作在网络层(第三层)。
转发依据不同:
交换机转发所依据的对象时:MAC地址。(物理地址)
路由转发所依据的对象是:IP地址。(网络地址)
主要功能不同:
交换机主要用于组建局域网,
而路由主要功能是将由交换机组好的局域网相互连接起来,或者接入Internet。
交换机能做的,路由都能做。
交换机不能分割广播域,路由可以。
路由还可以提供防火墙的功能。
路由配置比交换机复杂。
价格不同

交换机是看门大爷,路由是邮差。

网友:
路由器可以当交换机,交换机不能当路由器。

网友:
路由器:找路
交换机:转发数据

网友:
路由器实现了不同网络之间的数据转发,交换机实现了特定网络内的数据交换

网友:
从网络专用设备这个角度来说:
     路由器是三层设备,可以处理IP协议。比如,路由器可以把一个发自厦门的网络包,经过寻址,一部一部的经由部署在全国各地的路由器,转发到北京或者美国。
    交换机是二层设备,不能处理IP。多用于局域网电脑的连接,比如你们宿舍电脑想连起来、你们单位电脑想连起来,那么用交换机就够了。
     从价格上来说:交换机从几百到几千,普通单位使用。路由器可能要上万到几十万,一般适用于电信这样的大型企业,是一种专用的网络设备。

从家用的角度来说:
      路由器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换机,用户局域网电脑的互联。现在很多路由器都带有ADSL拨号功能,实现自动联网功能。

网友:
交换机,是个加强版的集线器。而集线器,就是每台机器连一根线,然后把这些线绑在一起。路由器,就是加强版的网桥。而网桥,就是连接不同类型的网络,把他们串起来。

网友:
路由器可以提供丰富的路由属性,同时路由器可以提供丰富的插卡式的广域网模块,交换机做不到

网友:
简单点说,交换机(一般二层的)仅用于局域网互连,网口较多。路由器可用于连通外网,严格来说只需要两个网口就行,一个对外一个对内。但市面上的路由器,对内的网口至少有4个吧,所以这些对内的网口相当于一个交换机下的局域网。
现在三层交换机比较流行,综合了普通二层交换机和路由器的功能。表面上是路由器多了些对内的网口而已,其实不然。局域内网的连通走的是二层的交换,速度快。但其路由功能比不上专业的路由器,所以没那么贵,一般中小企业可以采用。
“技术”点说,两者都是维护着一张map表而已。交换机维护的是端口-MAC地址的映射表,局域网的那些主机对它而言,就是一个个MAC物理地址。路由器维护的是目地IP地址-网关IP地址的映射表,即通常说的路由表。对于经过的每一个网络包,路由器要做的就是,为它找到下一跳的网关IP地址,然后填入网关的MAC地址送过去。路由协议众多,籍此分享路由表信息,一个路由器可以探知整个网络的拓扑结构。
本来想简单说,结果还是啰嗦了这么多:)

网友:
交换机是连接一个局域网内的设备的,路由器是连接不同网络的设备

网友:
交换机工作在数据链路层,根据mac表来转发数据
路由器工作在网络层,根据ip路由表转发数据

网友:
一个是ip层转发,一个是mac层转发。

网友:
二层交换机基于MAC进行转发数据帧,每个VLAN属于一个广播域。开始的时候,交换机进行广播,获取MAC地址,并在设备上保存MAC列表,每个数据帧中都含有原MAC和目标MAC,交换机根据已有MAC列表进行帧的转发。
路由器基于路由条目转发,根据路由器中的路由表进行递归查找,然后转发数据包。数据包包括原IP地址,目标IP地址,每台路由器中都存有相关的路由表条目,路由条目通过不同的协议而获得。根据协议的机制,选举出最佳路由保存在路由表中。
三层交换机是基于路由功能与交换功能一身。纯二层交换转发速度快,效率高,三层交换以路由功能为主,其交换效果要稍逊色与二层交换。

网友:
功能不一样。
交换机在单个网络中和若干计算机相连。
路由器连接好几个网络,可在这几个网络中转发IP分组,这些互联的网络可以是异构的(有线、无线)。

网友:
路由器和交换机的区别 电脑维修技术网
交换机和路由器的区别

网友:
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
路由器一般会包含交换的功能。
回去详答。
-----------------------------------------
一般把网络定义为一个自洽的ip地址集合。那么交换器就是用于把一些机器连接到同一个ip地址区里,他们共享一组ip地址。路由是用于连接两个这样的集合。

网友:
交换机和路由器因为功能不同而形成的两个不同的【产品】,要注意这个区分是来自于应用场景不同自然的划分而不是什么宇宙原理。就像家用路由器就同时具有交换和路由的功能。

交换机是针对MAC地址的二层数据报文做的路由,MAC地址只能在通俗来说的局域网内路由。
路由器是针对IP地址的三层数据报文做的路由,IP地址不止局域网,公网等都可以用。

为什么还要有MAC地址,不直接用IP在局域网内路由呢?这是个历史问题,反正地址翻译对效率的影响目前来看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