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7770显卡全板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8-02-27):
接手一块同行送的显卡,说点不亮全板除了12v5v3.3v这些直接主板供电外,其它所有地方无供电,万用表测量各大供电处无短路,场管有12v电压,各电感也正常,看来只有查板子供电时序了。
       首先测核心辅助供电芯片.3脚vdd 3.3正常    2脚开启0.2,这个芯片用的是代码,具体型号不知,研究发现和RT9018a外围电路一样,2脚是开启,顺2脚发现上拉贴片电阻开路,已经坏了
电阻另一边有3.3v电压,吹下来找了个2k的换上,
上电测量核心辅助供电1.8完美出来
照说核心辅助出来会开启核心主供电芯片en然后出主供电,但测量仍然没有核心电压,开始研究主供电芯片

芯片是RT8841
vcc5有5v电压vcc12 有12v电压正常,vid有高低电平,只有3脚EN低电平。又是无开启,顺板线找到 en脚通过背面的q201反相后(反相既原来高电平开启经三极管转变成低电平控制)接到一个贴片电阻和q838的1脚上
测3脚接地,2脚有0.6控制信号,1脚经上拉电阻接12v电源,很明显,有0.6q838应该导通把1脚的电压拉低,但1脚仍有1.2v高电平,导致后面q201高电平导通拉低电源管理芯片的en。手头没有这种六脚的双三极管,但研究发现上拉电阻的旁边有个空位,一边接地,一边和上拉电阻控制这一边相连
  直接拆下5k上拉电阻,乾坤大挪移到空脚位,强制拉低控制脚电平
果然核心供电完美出现

   核心正常开启,会主动开启剩下的其它供电,测其它供电显存电压1.51
显存总线供电0.95
另一路辅助供电0.8
通电两分钟,感觉板子没有明显高温的地方,
上机完美点

网友:
这是显卡板吗????

网友:
可以啊  虽然看起来就是维修了EN 但说明了楼主肯研究的心

网友:
太厉害了,这都能修好,学习学习,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厉害了,显卡都能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