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更高转速的机械硬盘(HDD)?

楼主(2018-02-27):
如题,为什么没有厂家开发类似于12000转或更高转速的机械硬盘?是由于什么原因?

网友:
各大厂都有15000转的SAS机械硬盘,但读写速度依然妥妥的被SSD秒杀,而且价格并不便宜。总结下来,服务器使用SAS flash才是出路,加转速的收益非常低。

一万五千转SSHD和SAS固态硬盘在4k读写下的平均延迟对比,出处见水印。虽然平台不同,但是这种差距应该不是平台性能所能解释的了,基本上固态硬盘的写入延迟远低于SSHD和一万五千转SSHD的读取延迟。当然,从这图也可以看出,SSHD在读取上还可以,写入还是太差了。

网友:
从scsi年代就是15000转了当年pc标准是ide硬盘,

到了sata年代,专业接口对应的是sas,接口向下兼容也就是sas接口兼容sata硬盘,服务器目前在存储仍然广泛使用,
只不过翻过2010年,sas高转速硬盘被ssd从性能上直接秒掉,需要高性能,直接使用ssd,而存储为了存储7200转的经济型和容量平衡得最好,结果就是个家硬盘厂商高转速因为无法和ssd竞争。

这里重点说下区别

其实高性能硬盘一直是服务器,工作站规模使用,这里还有raid技术多块硬盘提升性能与安全性。但是机械硬盘的iops是可不可能和ssd技术相媲美,这也是导致服务器市场高转速硬盘市场迅速萎缩的原因之一。

ps 其实当年西数想高速硬盘,杀回性能pc市场,所以设计了一万转的,迅猛龙硬盘,结果生不逢时,ssd快速普及断了机械硬盘在性能上的念像

网友:
服务器有啊,
不过噪音极大,
最关键的是代价这么大了,
还是拼不过SSD,
现在服务器也用很多固态了。

上下固态,中间机械。

网友:
我猜不管是哪方面的原因,如果技术上可以达到又没有流行起来,都逃不过性价比三个字

网友:
你听过飞机起飞吗?

网友:
有啊,用于服务器的硬盘最高可以15000转。但是转速高了价格就会贵,噪音也大,还没有固态速度快,在民用市场没什么意义。

网友:
可能会轰鸣吧………

网友:
被SSD降维打击了

网友:
有啊,15000转很常见啊,如果没有ssd可能接着往上涨,但有了ssd就不怎么研发机械了

网友:
能造高转速的机械我为什么不造个离心机,非要造个机械硬盘?

网友:
因为转速不是唯一限定因素啊。

还有调度算法,随机访问的问题。

网友:
淘宝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又费马达又费电。

网友:
有15k的啊,不过还是比不上SSD罢了

网友:
转速高,噪音大啊。功耗大,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