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1000开机显示器暗一下无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8-02-27):
联想V1000开机显示器暗一下无显示无背光,开机电流0.65 刷了BIOS故障还是依旧 求助!求助!求助!

网友:
测各路电压看是否正常、、、
;;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坐等结果,修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怎么感觉还是bios问题,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
这种新板子,感觉刷BIOS不行就是CPU坏了。供电坏的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还是bios问题,电流有没有变化?

没有上到0.65就不动了

网友:
CPU应该挂了

网友:
测各路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电流跳几下屏换了吗。。外接了吗

网友:
外接看下。上半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屏接口的电压是否有问题,慢慢查

网友C:
看电压都出来了么,都出来了检测内存过了么

网友:
换CPU...........这cpu集成的 还是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跳几下屏换了吗。。外接了吗

换过屏线和屏 还是没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压都出来了么,都出来了检测内存过了么

过了内存

网友:
如果跳变。 集成的CPU这个电流差不多能亮了。这个电流。电压应该都出来了。 刷BIOS不行。 就不太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