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蜂鸣器可以代替诊断卡吗

楼主(2018-02-27):
看了淘宝上诊断卡都要100多,好贵,新手只是玩玩而已,有蜂鸣器不知道可不可以代替

网友A:
并不能,蜂鸣器只能大概判断主板跑码跑到哪个阶段,用debug卡能准确知道当机代码,对症下药。没有debug卡只能靠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能,蜂鸣器只能大概判断主板跑码跑到哪个阶段,用debug卡能准确知道当机代码,对症下药。没有debug卡只 ...

那蜂鸣器会响是不是代表cpu已经工作了呢?

网友:
蜂鸣器可以粗判断是内存显卡cpu主板问题

网友:
有便宜的啊

有时蜂鸣器并不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