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硬件问题不开机与砖机区别

楼主(2018-02-27):
安卓开机没反应,接电脑也没反应,怎么区分是软件问题的砖机还是硬件有问题不开机。
不开机
电脑
安卓

网友:
同问,老手都是根据经验看电流。, 自己表示还没看懂,。

网友:
接维修电源看开机电流多少了,是否能启动了。

网友:
问题看似简单,细想蛮复杂的,砖机一般电流多少?

网友:
不开机就是啥反应都木有了,砖机插电脑有反应

网友:
不开机就是啥反应都木有了

网友:
接稳压电源,按开机键,电流指针能动就是砖机。

网友:
这个不好说,字库的软件电流也和字库坏了的电流一样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我以为是教程

网友:
进来看一看 大神们的经验:kaixin:。

网友:
砖机要分好几种的,如果连电脑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就不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