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1889ED代换f71889AD

楼主(2018-02-27):
今天搞到一个板子其实不是IO问题,误杀了,没有F71889ad。搜索论坛没人试过ED就自己换个做个实验,看图,事实说话

网友A:
F71889原来后缀不一样也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F71889原来后缀不一样也可以代换

就试了ED和AD,其他有待实验

网友B:
能开机,ec问题好像不是很多吧,能开机,ec问题好像不是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F71889原来后缀不一样也可以代换

一般前面一样,大多数都可以换下试下,好像很多芯片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ec问题好像不是很多吧,能开机,ec问题好像不是很多吧,

误杀了,本来不能开机的,IO是无聊换着玩的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了能用。感谢分享

网友:
F71889原来后缀不一样也可以代换    ,确实

网友C:
这是什么板要的IO呀?看是什么板才能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板要的IO呀?看是什么板才能直接换。。。

都能换吧,引脚不一样也不可能成功啊

网友:
这是为大家做了一次免费的小白鼠

网友:
就试了ED和AD,其他有待实验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