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 ,开机正常,进系统花屏,死机

楼主(2018-02-27):
显卡型号是216-0772000,这个芯片全新要90元,太贵了。 想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芯片

网友:
换上去能好的话也真的不贵,关键还是成功率问题

网友:
另外花屏也可能是虚焊了,不见得一定要换芯片呀

网友:
你可考虑拆下植珠那成本是低,但时间成本也是几小时的

网友:
所以你不想三十元一小时成本的话先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现在维修BGA一般都是先加焊,加焊不行再植珠,相珠不行再换芯片,换芯片不行就换板了

网友:
吹吹焊焊 或许有惊喜...........

网友:
加焊过了,没什么效果,还是一样的花屏

网友:
有时把芯片拆下来再焊上去,不用植珠,看焊盘有没有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