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ze短路维修,不是爆电容

楼主(2018-02-27):
公共点对地0,用电打打不出来,仔细量,CPU所有供电对地短路,故障点出在1.8v供电上,cpu也坏,1。8vb用的是nb671,先把CPU拔掉,CPU板载的,把供电修复,此时上电CPU核心供电是起不来的,没有双波的,订一颗CPU回来焊好修复

网友:
学习了:x550ze短路维修,不是爆电容

网友:
这个成本高老火。我一般不换集成CPU。。 没搞头 利润低老火

网友:
集成的CPU价格高不说。 就怕顶回来还是坏的。 就麻烦了。 着玩也不质保好用

网友:
这种的都是直接换板子,CPU集成的不敢动,,,,楼主牛逼,,,,,,,

网友:
集成CPU的坏的挺多的,都是直接换板子。

网友:
集成CPU 成本太高 ,不好玩了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啊 现在CPU 都集成在主板上 维修 比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