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5不开机

楼主(2018-02-27):
机器开机0.8 0.9 不懂 客户说还会有花屏的情况出现  刷了BIOS   加焊了黑胶显卡都一样  没思路了  有修过的吗

网友:
有花屏的情况  那就有可能是显卡 挂了现在  换试试吧 黑胶 加焊 成功率不高

网友:
E5系列好像。小桥爱出问题吧。 加焊一下试试。 后期的显卡加焊一般都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