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satellite p40 la9865P主板 笔记本半小时自动关机

楼主(2018-02-27):
东芝 satellite p40 la9865P主板 笔记本半小时自动关机,求解决办法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吗、 电池电源管理设置的半个小时后就关机。 要不能这么准确。

网友:
重新装过系统了,不是自动关机,是直接掉电

网友:
是不是大概30分钟关机还是很准确30分钟就关机。一种情况是过热保护,一种情况是BIOS或者系统设置了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