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炫龙毁灭者6-71-W65D0-D02开机绿灯亮一下转黄灯

楼主(2018-02-27):
  神舟炫龙毁灭者6-71-W65D0-D02开机,开机绿灯亮一下转黄灯,待机电流0.01A,开机后电流升到0.02A掉到0.01A。测电压3.3V,1.0V正常,按开关开机后有5V也正常。其他电压没出。抱着先软后硬的方法,在网上下到这板的BIOS刷上去,故障没改变。看来不是软件的问题。

  还得继续找问题。客户拿来时,曾说了一下,机器有进过液。拿放大镜仔细看,还真看到两个电阻R166和R167有些变黑,不仔细还看不出来。加焊一下,开机好多次偶尔能开一下,电流上到0.95A不动也没显。后面试又不开机了。找到原理图,发现这两个电阻所在的电路是南桥的上电复位电路。再用万用表测电阻,都大于200K,图纸上标的是47K,果断在料板上找两个阻值差不多的换上去,再试机,能正常开机了。但电流上到0.95A后不动也不显示。后面想了一下,会不会是下的程序不对。把原程序刷回去,再开机,电流比先前大了些,也有跳变,接着亮机了。看来真是那两个电阻问题。
另外附上我这机的BIOS,

网友:
现在下的BIOS好多都是不对的,找半天累死人

网友:
楼主真是火眼金睛

网友:
好多bios都不对、、、、........

网友:
我对开机信号那块不是太熟,只能慢慢摸索中,通过这次我明白了,南桥没复位,就不能工作,IO得不到后续信号,就能不打开其他电压。所以电流就没什么变化

网友:
这个笔记本没见过,什么配置哦,这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