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 X550CC 2.0 屏蔽板载内存维修

楼主(2018-02-27):
机子上电1A左右电流不显示 是板载 CPU 内存 的主板 先写BIOS无果 一样的电流  这机子的载内存板也是容易出问题的 把R2432   移到R2433的位置 就可以屏蔽内存了 加条内存开机电流0.8几A 正常显示直接出现BIOS画面 上显示图片

网友:
这个好,我手上有一个外接显示正常,屏不显示的,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真的恶心,工艺不行还喜欢半载

网友:
详细点就更加好的了,屏蔽板载内存这个一直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