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

楼主(2018-02-27):
GA-P61-S3掉电重启5次才可以开机,BIOS刷过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求大神帮帮解答

网友A:
兄台码跑到哪掉电的,你问题说的太含糊了??

网友:
是跑马正常之后重启还是没跑马 要表达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台码跑到哪掉电的,你问题说的太含糊了??

不跑码,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诊断卡就闪了一下,

网友B:
你自己有没有图纸,给你几个信号,自己找找,不懂再问我.
VCCSA,VTT_EN,VIN2,VIN3,PCH_DPWRGD,CPURST.特别关注这些信号接的8.2K电阻,几乎是电阻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有没有图纸,给你几个信号,自己找找,不懂再问我.
VCCSA,VTT_EN,VIN2,VIN3,PCH_DPWRGD,CPURST.特别关 ...

谢谢大神,主板客户已经拿走了,碰到以后在问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