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系统,识别不出的固态硬盘

楼主(2018-02-27):
联想拯救者,固态加机械,换了几个U盘系统,进PE后只能看见机械硬盘,求助

网友:
进入BIOS看硬盘项目中有无固态,有,设置启动顺序,无,固态硬盘线路或本身故障,这时可以对换机械盘的线路判断

网友:
拯救者有个m2接口,你用的是m2接口的固态还是sata的固态?

网友:
用新电脑WIN8的PE模式试试,老电脑的PE模式不带SATA驱动

网友(2019-09-17):
固态硬盘不识别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124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