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明明装的纯净的系统,装完会有金山毒霸,换一个还有

楼主(2018-02-27):
明明装的纯净的系统,装完会有金山毒霸,换一个还有,难道是PE里有问题吗
问题

网友:
就是PE的问题 ,做启动盘直接安装

网友:
哪个PE好用,试了几个,都有问题

网友:
现在的PE都成老赖了!真正无私的人,太少了!

网友:
一般都是PE的事,建议换PE试试

网友:
下载的系统一般都会有广告!!!!!!!!!!

网友:
自己做一个。非常小。来自WIN10ISO

网友:
你的PE里自带金山毒霸等软件,所以只要用这个U盘,就是有金山毒霸

网友:
换个PE启动工具试试,要么是系统本身问题,要么是PE问题吧

网友:
明显的PE有问题 PE有暗扣

网友:
就是PE的问题,或者分区工具捆绑

网友:
纯净的PE 第一选择 微PE
第二选择。。IT天空的优启通 兼容性之好苹果电脑通吃

网友:
一直用杏雨梨云的PE,更新及时,稳定可靠,可以试一下。

网友:
你装驱动精灵了吧。。。。。。。

网友:
对的,你的PE有问题,请更换纯净的PE系统。

网友:
现在没有插件的PE不太多了 目前微PE和IT天空的还可以 其他的也不少 大部分都有插件 或者绑定主页之类的

网友:
不流氓,那些PE系统用什么赚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
pe里面有捆绑垃圾软件,不用一键装机救不会出现

网友:
it天空吧,目前还不错的,会弄的话从原版iso里提取一个

网友:
应该是PE里带过来的,你用完全安装试试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PE出问题了,很多PE自带软件

网友:
你的启动盘有木马了。重做启动盘吧。。。

网友:
找一个好的pe,现在好多的,我做讨厌金山毒霸了,用着不咋地,还无处不在。

网友:
pe 里带的

网友:
你用pe那个系统安装器就有,直接GHOST

网友:
很常见的问题,这是做PE工具的人强行加入的广告软件,每次你装系统的时候就会自动安装广告软件。。。

网友:
ghost完成后,先不不要重启,进到系统盘下看看原安装文件在哪里,删掉后就不会装了!

网友:
是PE的问题 。做启动盘直接安装,pe里带很多软件

网友:
有可能是PE带的,换个PE试试...............................

网友:
这们的情况一般同PE有问题,要不就是驱动包有问题。你用的那个PE

网友:
速骑士的u启还是比较纯净的,我一直都用这个,没有外带软件,http://daohangxitong.com/这里面有

网友:
原来如次 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 我还搞不懂呢

网友:
楼主也要确定下是不是你的纯净版系统是不是真的纯净

网友:
用的哪个PE?没有捆绑的PE很多啊

网友:
有些PE是可以个性化,可以不选这些软件的。

网友:
请问各位大师:电脑店和大白菜 做的U盘启动如何?

网友(2018-03-29):
搜 (你用的PE名称)去除捆绑软件的方法 找到后根据介绍在安装U盘PE时设置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