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D 不定时关机怎么修

楼主(2018-02-27):
客户送修一个华硕X550D笔记本,能正常使用,就是用一会就掉电了。 拆开看没明显损伤的地方,掉电是摸各芯片温度也不高。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助一下

网友:
1,先刷BIOS看看,如果还是一样的话 ,就要考虑电路问题 比如CPU ,显卡电路

网友:
感觉是待机电路,最小系统试了吗   外设都换完了确定是主板在搞

网友:
可以看看散热问题和bios,可以试试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够详细。。。。。。。。。。。。。。。

网友:
华硕笔记本  BIOS 问题多 先刷一下看看   不行在找主板问题

网友:
先刷一下BIOS下看看或者查一下IO傍边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