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3 PLUs

楼主(2018-02-27):
今天同行拿来一个华硕M5A78l-mlx3 plus,插上检测卡复位灯常亮, 测得cpu无供电, 找到供电管理芯片看工作条件!1脚12V   5脚12V 7脚6V 32脚是EN 0V发现新大陆!果断飞线!问题解决, 上个亮机图!

网友A:
EN脚0V,请问你是飞线从什么地方飞到什么地方

网友:
CPU供电芯片 没有开启信号   这个板子 遇到断线的比较多

网友:
CPU供电没有开启信号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B:
这个是断线还是没开启电压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断线还是没开启电压引起的?

这个应该是断线吧!具体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没有图纸!所以直接短接了一个电阻!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脚0V,请问你是飞线从什么地方飞到什么地方

原来是飞线最后直接用锡线短接了!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电阻!

网友:
太厉害了,这都能修好,学习学习,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华硕的板通病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