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板供电芯片CM501代换成功

楼主(2018-02-27):
接修一杂牌32寸1080P显示器,机器通电灰屏,无开机LOGO显示,拆机测量驱动板屏供电12V正常,逻辑板V12V测试点无电压,经检测FP1保险电阻断路,V12V测试点对地电阻不足10欧,上稳压电源调到3V直接烧机,CM501严重发热,估计芯片挂掉,找了N块料板没看到有一样的型号,看来没戏,只能找一样外观的芯片,花了不少时间找到一个外围电路差不多,型号为5562A的家伙,看了电感的脚位都一样,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换上,再上稳压电源12V测试,电流只有0.2A,芯片周围的各种电压也出来了,大喜,把保险电阻换上,装机,通电试机,完美修复。确定CM501和5562A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VGH  VGL的升压芯片吧   又学到一招

网友A:
这个可以上传到论坛上发布芯片代换里,让大家都知  http://chinafix.mikecrm.com/bIiXHn7

网友A:
这个应该上传到论坛的芯片代换上,http://chinafix.mikecrm.com/bIiXHn7

网友:
这个真的要专业人员才能修好啊。。。一般人肯定找不到芯片。

网友B:
郁闷!!!!直接更换不行吧不楼主????????????????

网友:
代换成功,恭喜楼主,不错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郁闷!!!!直接更换不行吧不楼主????????????????

我在这个逻辑板上是直接替换成功的。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上传到论坛上发布芯片代换里,让大家都知  http://chinafix.mikecrm.com/bIiXHn7

好的,就上传,还没弄过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上传到论坛的芯片代换上,http://chinafix.mikecrm.com/bIiXHn7

已提交成功,但不知道在哪里查看。

网友(2018-05-10):
这种芯片代换实例经验很实用,有些芯片引脚图比较难找,只能是参考实例经验来进行代换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Logic電源芯片CM501替代成功

网友:
这个代换,貌似百度都搜索得到吧?
5562比501要贵点。

网友:
厉害就是专业,没配件就可以找替换的了

网友:
楼主是人才,向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