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M3760M V1;1 I/O芯片上面的标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2-27):
联想AM3760M V1;1 I/O芯片上面的标签是什么意思,如图:
普通的I/O IT8720F可以代用吗?
有没有修过或懂行的大佬,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label纸是AMI BIOS授权的意思,IO的型号要把label撕下来才可以看到。

网友B:
这个是AMI BIOS授权呀,真型号在纸下面。

网友: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label纸是AMI BIOS授权的意思,IO的型号要把label撕下来才可以看到。

谢谢,授教了!原来一直以为,这个I/O芯片内有程序,不能轻易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AMI BIOS授权呀,真型号在纸下面。

谢谢,授教了!原来一直以为,这个I/O芯片内有程序,不能轻易的换!这下懂了,明天找一个有没有相同的芯片,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授教了!原来一直以为,这个I/O芯片内有程序,不能轻易的换!

一般这个label都是贴在板子没有零件的地方,或者铁件上,很少贴零件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