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bios芯片

楼主(2018-02-27):
想问各位同行,关于1.8V的8M,BIOS,今天修一个华硕的板子,x450md的主板,上电电流0.001,按开关不触发,想刷一个BIOS,当时没量BIOS的工作电压,直接用编程器刷了,结果报错,想了可能是1.8v的BIOS,就用转接座刷,成功刷上,焊上后,BIOS的第八脚没电压了,求教下怎么回事,我用3.3V的8MBIOS刷,也能刷进去,焊上不触发,但是BIOS第八脚有1.8V电压,

网友:
没人回答了吗,这个问题应该遇见过吧

网友:
1.8V的 bios是不是烧掉了哦,3.3V上去肯定不行,工作电压达不到要求。

网友A:
可能bios芯片挂了,又或者刷错bios,建议多刷几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bios芯片挂了,又或者刷错bios,建议多刷几个试下!

如果芯片挂掉了,怎么可以把程序刷进去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bios芯片挂了,又或者刷错bios,建议多刷几个试下!

关键是程序刷上了,怎么可能BIOS挂了呢

网友:
应该只能用1.8V的bios 来刷吧。程序是无所谓,主要是芯片的工作电压不一样,所以芯片都不工作怎么开机呢

网友:
找个一样的BIOS芯片再刷下试试,有些机子变态的

网友B:
                      我直接刷过好像没问题啊。

网友C:
好像有这个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这个卖。。。。。。。。。。

听别人说。必须用原装的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刷过好像没问题啊。

不触发了,没有3V5V供电啊

网友:
1.8v bios供电的基本上是不参与触发的  个人觉得

网友:
这个问题是编程器选择芯片没有otp,老编程器不支持,我也被它折磨很久很久
现在已经搞定

网友:
这个问题是编程器选择芯片没有otp,老编程器不支持,我也被它折磨很久很久
现在已经搞定       学习了,你用的什么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