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无待机 3V 5V 一例

楼主(2018-02-27):
机器为不触发。电流大概是0.0025A左右很小。裸板测量3V 5v无电压 。测量待机芯片8脚,17脚线性电压正常,待机芯片13脚EN3.3v正常,发现1脚6脚电压为零。问题就出在这里

查一下案例发现这个机器一个通病。就是PC38小电容经常腐烂短路。测试发现没短路正常。
PQ13   2脚为0V 正常应该高电平。测量VS 电压正常,电阻正常。测量EC_ON 电压为0.这个机器待机时序里面EC 供电是由 3VALWP 供电。不是由线性3V 供电所以这里目前为低电平正常。那么只剩下 ACPRN 和MAINPWON 2路了。先查 MAINPWON

追查图纸到这里

发现温控芯片短路。问题直接找到。为了方便直接拆了,维修结束。
这些东西感觉太简单了。感觉没必要发。今天有空发一篇

网友:
ec_0n不是没装吗???、????

网友:
温控芯片短路,是不是可以把电阻pr23拆除,就能修复吗?我看有过这样修复的。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不错,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