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5V芯片发烫的奇葩原因——经验主义害死人

楼主(2018-02-27):
机型:N4030独显
故障:不触发,待机0.18
检修:每次看到这种故障,内心总是一阵欣喜,捡钱了。

      拆机见板,未见异常,根据经验,首先查公共点电压,正常
      再测3V 5V,没有,果然RT8205芯片发烫,LDO3 只有1V不到,LDO5基本正常。
      根据经验,直接测3VLDO的负载电阻,晕死,居然没有短路,跟正常阻值一样。3V5V电感对地阻值也很正常
   于是根据经验,直接换了一片8205,依旧;再换一片,依旧;再换51125,再次依旧……

      不再听从经验了,经验也有失灵的时候。
      打开芯片的PDF,看了又看,LDO输出部分很简单,只有3个地方:VIN、EN、输出,外接的滤波电容拆了也一样。
      直接强制关闭3V 5V的EN信号,不让PWM输出电路工作,结果依旧。

      最后没办法,只好从头开始:断开LDO3的主负载:EC,果然待机恢复正常。
      为了验证EC到底哪里坏了,直接在正常待机的情况下,给EC另外提供3V电压,结果电流一下子升高到1.2A!
      原因终于找到了,EC属于软击穿,也就是说只有EC通电工作的情况下,故障才表现出来。
      为什么会软击穿呢?EC的主要电路应该都是正常的,但个别输出脚短路了,只要程序运行到需要给这个脚输出电流时,
      故障就会出现了。

      所以,以后大家在遇到同类芯片(RT8205 RT8206  TPS51123 51125等等),类似的故障时,不妨断开EC的供电试一下,也许会柳暗花明。
      后面的事情就不说了,恢复电路,更换EC,开机进系统测试,收工

网友:
坛子里这个帖子,估计也是我碰到的毛病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2331-1-1.html

网友:
今天有个朋友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建议他把芯片热的后级电路断开测试,一般后级电路负载过大导致。

网友:
打值正常的,可调电源直接单独供电,立马就显原形了

网友:
这个好修吧,待机芯片出来的几项供电短路都会导致芯片发烫,51125,51225c都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