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欧电阻及其作用

楼主(2018-02-27):
维修人员在做维修时常见0欧姆电阻,我们知道用万用表蜂鸣档测其两端是相通的,并常常将其理解为“保险电阻
作为实地小白,在网上找了些相关资料,希望可以帮大家进一步科普0欧姆电阻到底是怎么回事。(纯手打整理出来的

<1>0欧姆电阻也作0 OHM、0 ohm电阻,零欧姆电阻又称为跨接电阻器,是一种特殊用途的电阻,0欧姆电阻的并非真正的阻值为零,欧姆电阻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对于新手来说,往往会很迷惑:既然是0欧的电阻,那就是导线,为何要装上它呢?还有这样的电阻市场上有卖吗?
0欧的电阻不但有卖,而且还有不同的规格呢,一般是按功率来分,如1/8瓦,1/4瓦等等

<2>0欧的电阻大概有以下几个功能:
做为跳线使用。这样既美观,安装也方便(主板设计中的交叉线不能打孔,用0欧姆电阻解决)。
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
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配置电路时,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因为用户会自己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布线时跨线调试/测试用:在开始设计时,要串一个电阻用来调试,但是不不能确定具体的值,加了这么一个器件后方便以后电路的调试,如果调试的结果不需要加电阻,就加一个0欧姆的电阻。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作为温度补偿器件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做保险丝用。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很难熔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事故。由于0欧电阻电流承受能力比较弱(其实0欧电阻也是有一定的电阻的,只是很小而已),过流时就先将0欧电阻熔断了,从而将电路断开,防止了更大事故的发生。有时也会用一些阻值为零点几或者几欧的小电阻来做保险丝。不过不太推荐这样来用,但有些厂商为了节约成本,就用此将就了。(不推荐)
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④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⑤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充当电容和(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⑥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在一些产品上见过,如采用POE供电的电子设备。
⑦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用磁珠连接;用电容连接;用电感连接;用0欧姆电阻连接。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下面是一个电路,只是由于元件的标号不一样。R7(R33)就是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单点链接端。
⑧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3其他>手机设计中,除了大量使用0R电阻外,另外还有一些电阻,比如串联在LED上,串联在备用电池上,以及一些IC的ISET(可能会有其他名字)pin脚等等,作用都是限流;还有些电阻是和电容串联在一起,典型的是音频功放的输入端,起滤波作用,后面再详细说明;再有DCDC的反馈端的两个电阻一般都是分压作用,调节DCDC的输出电压。

希望此帖对大家在今后的维修中有所帮助。

网友:
学习了,确实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