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适配器不能用维修,超长时间的付出,只换来了这样的结果...

楼主(2018-02-27):
没错,当大家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该主板实际维修工时超过8小时,且找到与此问题无关的2个问题电路,维修过程中拆件换件达到至少30个以上,楼主目前不想多说话.........

本来想修改求助帖但是发现不能编辑了,就重开了个帖子,感谢大家的热心@划破夜空 @寻觅油腻的师姐
进入正题,年前接到U410一台,板号:DA0LZ8MB8E0REVE
客户拿来说不能开机,到手发现可以开,测试过程中发现电池每次都能开,适配器有时不能开,不能开的时候无待机0.001-8跳变(该段后有相关知识),半天都出不来待机,但偶尔又能出来待机,0.020,此时开机可以正常亮机,猜测是适配器可以用的时候给电池充了电,便可以正常使用,当适配器长时间不能充便电池也没电,也就是完全不能开机了。
关于不出公共点条变的参考:ACFET和RBFET上的栅极驱动电压为V CMSRC + 6V。 如果ACFET / RBFET已导通20ms,且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压仍低于5.9V,则ACFET和RBFET将关闭。 延迟1.3s后,它重新开启ACFET和RBFET。 如果在90秒内检测到这样的故障七次,则ACFET / RBFET将被锁定,并且需要关闭适配器和系统以迫使ACDET <0.6V来重置IC。 在IC关闭后,ACFET / RBFET可以重新开启。 90秒后,故障计数器将被重置为零以防止闩锁。 ACFET / RBFET关闭时,电荷被禁用。 要关闭ACFET / RBFET,以下条件之一必须是有效的:
•在LEARN模式下,V SRN高于电池耗尽阈值;
•ACOK低

具体自己换芯片换隔离管,换升压电容,换电阻打值,拆电池隔离管上管等等,并且论坛求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6344-1-1.html,然后发现拆掉充电芯片后待机居然每次都有了,最终决定等过完年发芯片,由于这是最初级的充电电路,我便较上了劲,连数据手册都给汉化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6456-1-1.html,就等着过完年.....
第一步搬板
过完年发回来芯片换上无果,此时我的内心都是没有波动的,此时活不多,于是决定根据汉化的数据手册开始替换所有充电电路,芯片是24725A就从年前拆料的那个板子拆应该好找到,果然发现所有的元件都有对应位置,换几个件就上下电,就失望一下,结果最后换掉整个充电电路发现问题依旧,天哪,有木有搞错...这么大的工程,没有卵用......
.

第二步换EC:
搬板之后,确定保护隔离相关元件没有问题,看到有个信号AD_ID直接由充电芯片输出,怀疑EC出了问题,拆EC,拆掉发现EC下面有水渍,以为要结束了谁知这才是正正的开始,用U310的料板的EC IT8518E-AXS,代换8518E-AXH后发现暗屏,在找一个换还是暗屏,我曹,我 故障扩大化?看看屏接口发现3.3V的电压都是2.7左右,下面开始第一波“多余”的维修.....

第三步,屏接口电路“多余”的维修......
屏接口电路都是2.7V,待到公共点偶尔出来的时候认真的测了一下,发现+LCDVCC待机时就有了并且还是2.7V,找到来源发现是PQ16待机时G级就有了5V,不完全导通产生2.7V+LCDVCC,正常情况开启电压G极在开机后才会有并且是完全导通的13-14V左右,后更换PQ9出待机时待机从0.020变成0.010,待机功耗变小,各组屏供电回归3.3V完美电压,但屏还是不亮,换回原EC出待机的时候触发发现屏亮了...故障还原.
第四步断隔离点:
换完EC顺手打了下公共点的值,发现只有330,一般不是450-600左右么?会不会是这里有微断被芯片检测到了?断开所有电路看看是哪里导致公共点对地值偏低的吧,拿刀在板子上一顿切割大概切开十处左右,断开这10处后发现公共点还是330左右,板层有问题?
.......就在这时出现了第5步,机器被秒杀

前几天我听论坛有人说是升压的也没注意,有坛友提出疑惑,今天看了下上面两个电容具体作用应该是这样:为了限制ACFET从适配器接通电源系统时适配器的浪涌电流,必须谨慎选择ACFET的Cgs和Cgd外部电容。 Cgs和Cgd电容越大,ACFET的导通速度就越慢,适配器的浪涌电流就越小。 但是,如果Cgs或Cgd过大,ACDRV-CMSRC电压可能在20ms导通时间窗口过期后仍然变低。 为确保适配器热插入时ACFET不会打开,Cgs值应为Cgd的20倍或更高。 降低适配器浪涌电流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是最小化系统总电容。
而24V具体出处,这里提供一幅图,大家自己参考研究,有新的发现我们一起交流、改贴:

欢迎大家提出疑惑我们一起交流,但是不看帖子只为喷的经确定为长期喷子或者长期水贴的一定会去减分的,这种行为不光影响论坛交流气氛和作者情绪长期下去还会降低论坛活跃度
论坛不需要这样的渣滓,我们应该齐心合力构造更加完美的交流学习环境
第五步:去掉探索的思维换成维修的思维秒出公共点:
正好有个U310的本子,拆开用半身不遂的示波器搞出了些参考电压,测得时候这些电压也都没问题,具体测得记录下面有图
而我此时看了一眼这里这个机器被秒杀了:

将第一个隔离管拉通则充电芯片3脚4脚实测为19V、24V,个人理解为芯片的基电压出不来,但芯片程序还能正确的检测到外部电路信息。有人可能想问我为什么不换隔离管,你可知道我这对隔离管和升压电容已经换了不下3组了

而公共点对地还是330啊,这可怎么办,我是处女座的,答案就是一个字,,,,,,,,拆....
VIN还有单独滤波的6个电容我拆到第二个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管子(此处属于实际操作,确定为拆掉这个管子就回归462,GDS值没有发现问题,就像上面的PQ9一样,都是打值没有问题,也不影响正常使用,但就是异于常值),虽然已经被干了很多次还是看它不对劲就给拆了,拆掉后奇迹出现了公共点对地值瞬间回归462,非常完美的对地值

好,测机,就在测机的时候装机的哥们告诉我无线网卡不能用,唉,只能加会班搞搞了,毕竟明天休息,这个月又没有29号,休息就要找工作了,没时间搞了

打开图纸找到无线网卡正想着怎么强制开启什么的呢,MA的我一个系统做完去官网下载个电源管理驱动就OK了,吓死我了,我以为这机器赖着我了

后面再加一个充电的图片,刚有坛友说道隔离管短路不充电的问题,其实一般只要第二个隔离管不坏就可以正常充电,如下图:
做维修活多的时候得干活,不多的时候作为一个喜欢探索的人,我更喜欢刨根问底,虽然对很多人来说,他们不理解,他们各种嘲讽各种觉得不值得,但我不是他们,自己觉得有意义才是真理,我们要有自己的信仰..........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LZ的技术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技术不值钱啊,哎~,这个机器我修一个时亮时不亮刷BIOS好的,防苹果的

网友B:
做维修就要想楼主这样的,精神思绪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技术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技术不值钱啊,哎~,这个机器我修一个时亮时不亮刷BIOS好的,防苹果的

额,搞不搞维修时一回事,我只想在做的时候稍微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维修就要想楼主这样的,精神思绪不错

感谢支持,我会坚持给大家分享我的维修经历

网友C:
电容一边19,一边25,是怎么升压的?

网友D:
楼主维修过程思路写得非常详细,给加分了

网友E:
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了,问题终究被拿下,赞一个,我修的bq25a电路 ,纠结了5天 , 发了芯片换了 ,还是隔离不过,还是狠心去掉相关的件 在测量  ,就是tmd的检流电阻的一端和25a的3脚断线了,  是过孔断, nnd 费了5天时间

网友E:
订正一下 是bq24725a的1脚 是acn   希望不要吐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值得表扬。
但是维修得一塌糊涂,思路不清晰,可以说是瞎几把乱修一通,根本没有对症下药。

网友:
是电池隔离管的问题吗? 我省略了很多没看!

网友:
看见ASUS的电脑 我自己都发毛 什么都没有

网友: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看好你

网友:
无线网卡不能用时,应该是可以检测到吧,只是没驱动

网友F:
没太懂怎么看出来的,是原来升压电容两端电压不是19,25?

网友G:
楼主,我跟帖来了,看完你的过程,发现我碰到类似故障的不少,只是没你这么有耐心。微短管子变质。。。除了拆换,好像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H:
问题太多,直接换板还好一点,修好也不一定稳定

网友:
楼主维修过程思路写得非常详细,

网友I:
厉害了,把这台笔记本的暗病也搞好了                  总结下来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J:
这得花了多少心思和时间啊   真的是辛苦

网友K:
付出总算有回报 也算不错的了
.......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的這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一边19,一边25,是怎么升压的?

充电芯片内部升压,BOOT电路,19+5V.

网友L:
学习楼主的这种维修精神。

网友M:
佩服楼主毅力,精神可嘉,做法不是太可取 没必要这么打动干戈的

网友N:
貌似换了好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一边19,一边25,是怎么升压的?

坛友说的我没注意看,今天看了下升压应该是芯片单独完成,已改贴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楼主维修过程思路写得非常详细,给加分了

感谢加分,感谢支持,我会做的更好

网友:
修好不稳定这种故障直接换主板。。。。。。。。。。。。。。。。

网友P:
这机器保护隔离管短路,电池不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了,问题终究被拿下,赞一个,我修的bq25a电路 ,纠结了5天 , 发了芯片换了 ,还是隔离 ...

额,我的在年前就测了所有脚位相连元件确定未断线,怎么说呢这个本子修的对自身来说整体还是很有意义的,首先是在这个期间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然后就是你愿意去研究..
修这板子动的手术切线达到30多处不止,最终修亮了没有修报废,这说明我已然不是当初的那个菜鸟了,这是一种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订正一下 是bq24725a的1脚 是acn   希望不要吐

是ACN啊,我哪里写错了么?欢迎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太懂怎么看出来的,是原来升压电容两端电压不是19,25?

前面听坛友说的,刚去看了下电路,应该是芯片自己出的具体关注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跟帖来了,看完你的过程,发现我碰到类似故障的不少,只是没你这么有耐心。微短管子变质。。。除了 ...

哈哈,有时间就去研究,没时间的话再有耐心也没辙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题太多,直接换板还好一点,修好也不一定稳定

NO,这板子修好就是好了,主要问题就是不出公共点,至于其他两处不修也能正常使用,不过看到就给换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I:
厉害了,把这台笔记本的暗病也搞好了                  总结下来应该是这样吧

不是这样的,在年前到手时就拆过这个管子了,就是不出公共点,年后拆完这个公共点正常我换了一个管子上去把我拉的线去掉还是出不来,我可以肯定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得花了多少心思和时间啊   真的是辛苦

从年前到昨天耗了得有半个月了,主要是过年一个礼拜,大部分时间在等芯片,实际工时8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还是楼主厉害呀,一下就找到问题了,我喜欢

楼主在半个月之后终于一下找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付出总算有回报 也算不错的了
.......

是啊,最后总算修出来了,这也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网友:
引用 网友L:
学习楼主的这种维修精神。

哈哈,楼主的这种精神适合研究不适合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佩服楼主毅力,精神可嘉,做法不是太可取 没必要这么打动干戈的

是啊,楼主就是闲的蛋疼开了个头,然后就不服气被搞了,这个本子已然偏离了维修的本质

网友:
引用 网友N:
貌似换了好多东西

你看到的只是我换了的,我还割了十处、线,没上图先你都没看到

网友:
有点高升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机器保护隔离管短路,电池不充电的

那个机器都是这样啊,最多是适配器能开机,肯定不能充电

网友R:
楼主的理论和技术都是可以的  竟然坏了这么多  学习了

网友:
做维修就要想楼主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理论和技术都是可以的  竟然坏了这么多  学习了

必修位置只有一个,其他两个位置是选修

网友:
这是坏了多少东西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O:
不是这样的,在年前到手时就拆过这个管子了,就是不出公共点,年后拆完这个公共点正常我换了一个管子上去 ...

那最后怎么办的呢,这个管子没装吗,那单电池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
66666666666666666     厉害啊大哥

网友O:
引用 网友I:
那最后怎么办的呢,这个管子没装吗,那单电池怎么工作的呢

换个管子,我重新编帖了,加入了好多东西

网友I:
引用 网友O:
换个管子,我重新编帖了,加入了好多东西

整体看了一下,还是有些疑惑,
帖子看来最后是换了PQ42(电池隔离管),但这并不关充电的事啊

那最后如果不是因为pq42漏电导致芯片瞬间过压保护不出公共点,那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
摘掉PQ42使得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如果不是PQ42问题,那是否重新装上电池隔离管后阻值变为300多

网友:
修机器就要像楼主你这样刨根问到底  哎 我怎么就不行呢 我大多数像这样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跟客户说换版的(问题是要我检查过后维修后还是不稳定的情况下才跟客户说换版的)像楼主学习了

网友S:
楼主维修过程思路写得非常详细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整体看了一下,还是有些疑惑,
帖子看来最后是换了PQ42(电池隔离管),但这并不关充电的事啊

木有,,拆掉就恢复正常了扔掉了,我换了另一个电池隔离管就好了,我拉线过去的时候都修复了,我只是想找出公共点低的原因,,说明电池隔离管有问题但不影响使用就像那个PQ9一样有问题但不影响使用。
我拉通第一个MOS正好满足了芯片检测的条件吧,如果下次再有这种问题再去研究了,我帖子重新添加了一部分相关内容,你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维修过程思路写得非常详细      佩服

感谢的支持,楼主只不过是以前写的帖被嫌弃惯了才这么写的.

网友:
我不是行了,两天之内没搞定的都不会再搞了

网友:
只想说付出没有白付出的,但不是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网友:
维修过程,修到吐血了,,,,,分已加,确实辛苦

网友:
大神啊   理论估计你是滚瓜烂熟了啊吧

网友T:
楼主在哪儿上班,找到工作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O:
感谢加分,感谢支持,我会做的更好

也没很仔细看你具体切的线,不过找你说的真的切了好多线的样子,总感觉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没很仔细看你具体切的线,不过找你说的真的切了好多线的样子,总感觉不太好

这有什么,这种设计的板子烧鸡烧不出来的时候割线不是最基本的么,主要看个人动手能力和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在哪儿上班,找到工作了吗?

啊哈,还没找呢,这两天还在研究一些技术问题,休息一下在找

网友:
我的天哪,楼主是怎样做到的。收了几张毛爷爷

网友U:
维修实属不易,那个各种嘲讽的你可以无视他们。挺你

网友:
引用 网友U:
维修实属不易,那个各种嘲讽的你可以无视他们。挺你

感谢支持,每个人的努力都希望得到肯定,就算没有一开始就肯定,但我会努力做到结束时被认可

网友:
学习楼主的这种锲而不舍维修精神,加分支持

网友:
最后一句话很好,自己觉得有意义才是真理,我们要有自己的信仰,恭喜你,你已经找到了你的信仰。

网友:
修这种电脑,真的完全是兴趣了

网友:
这要是换到我,拆换30个原件,早崩溃放弃了

网友:
学到了哈哈很好

网友:
技术不错  感觉 这样修很累    技术和维修费不成正比吖吖

网友:
维修能到你这么细致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技术666了,加分 加分

网友:
练习技术可以,但是这样维修赚钱的话就有点不太合适啊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绝对的厉害!这个可以收多少票票?

网友:
等级不够?看不了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技术不错的。。。。。。。

网友:
看到了维修的辛酸和不易。 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