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70又一例刮骨伤心的疗

楼主(2018-02-27):
1、商家本,履行义务而已
2、收到本时待机电流0.05A,可触法到0.7A(肯定不亮)
3、拆开后PU4307上面胶皮都烧糊了
4、PU4307改件补线后如图1。但B+正反参数还不正常,正向500+,反向1700+,还有短路,结果拔下PU4401后参数回复正常,同时换下PU4306,PU4405,触发到1A,电流有跳变而不出集显供电0.45V。换CPU、内存,就差一点换CPU电源芯片了。
5、偶然测了一下独显供电0.1V,还有这个龟壳在作怪如图2。
6、同时换掉PU9201(因为它的12PIN输出到上管G级参数测不到),上电正常跑码,还好CPU没有烧掉。
7、烤绿胶后效果图3图4
8、亮机图5
9、要表达的是这个板故障也太多了,费时费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修的太牛了。就是不知能挺多久

网友:
测试CPU供电和显卡供电上下管温度正常,应该短时间没有问题吧

网友:
这本有的要换CPU供电芯片吧。好烦人。一修换一片。

网友:
CPU上下管驱动小芯片NCP5911是必须要换的,换了2片PU4306和PU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