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后缀是wim的镜像怎么安装?

楼主(2018-02-28):
   朋友的笔记本,GHO的Windows 7,老是提示升级到Windows 10,重新ghost了Windows 7,下了个Windows 10镜像,文件后缀是wim,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文件,不知应该怎么样安装系统?看起来有点类似gho,但不知应该用什么软件恢复系统

网友A:
先解压缩,再运行里面的可执行文件,即扩展名为.exe的setup或install文件。

网友:
PE里面可以用工具安装的  最新的PE

网友:
用软碟通写到U盘

网友:
最新的PE最新的PE最新的PE最新的PE最新的PE最新的PE

网友B:
用pe里面的工具安装就可以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解压缩,再运行里面的可执行文件,即扩展名为.exe的setup或install文件。

  这个是封包好的C盘镜像。没有setup和install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e里面的工具安装就可以额@@@@@@@@@@@@@@

谢谢指点,准备做一个最新版的PE

网友:
这个是WINDOWS 安装包,用WINDOWS PE 里带的WIM安装工具就可以。

网友:
去到百度搜索一下--Windows ToGo

网友:
在PE工具下使用WINDOWS安装器,选择WIM文件

网友:
需要压缩

网友:
用支持WIM文件系统还原软件安装就可以的,好多的软件都支持,一般的PE里都有这种软件的

网友:
PE启动盘,进入PE用WINDOWS安装器就可以直接安装

网友:
    呵呵。。朋友你的优盘PE系统不要太落后了

       最稳定最兼容,无广告的PE要属IT天空的优启通

   通吃百分之98以上的机型。。WIM格式和ESD这种格式的系统也有   换我说的IT天空优启通PE就搞定了

网友:
进PE,用GimageX或wimtool直接应用映像到c盘,而后用PE带的引导修复工具修复引导试试

网友:
安装工具及说明可以到这里看看:
http://www.166161.com/index.php/post/26.html

网友:
这样的据说需要解压后来安装的。。。。。

网友:
不会安装  那么会双击否  你双击下一步下一步就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