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nova CAZ-AL10 无触摸

楼主(2018-02-28):
拆开后 用热风枪拆了后cpu的屏蔽罩 , 主板扯开了一点,      屏幕触摸失灵,    触摸和显示一个座子     没有图纸   这种情况怎么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有何高见。。。?

网友B:
显微镜看下是不是把线路扯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微镜看下是不是把线路扯断了。。。。。。。。。。。。。。。。。。。。。

嗯 谢谢 , 正准备入手一个显微镜 ,  本人业余  有便宜的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 谢谢 , 正准备入手一个显微镜 ,  本人业余  有便宜的能推荐一下吗

我也不是专业的 我这用的烂烂的 牌子看不清楚了

网友:
你好看看看 学习了 支持 学习  喀喀喀 靠靠靠靠靠靠

网友:
显微镜看下是不是把线路扯断显微镜看下是不是把线路扯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是专业的 我这用的烂烂的 牌子看不清楚了

我也想买个烂牌子的 ,  没有资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个烂牌子的 ,  没有资金啊

网上找找二手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线断了,断线需要接线救好了

网友:
这个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