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37k01有背光无图有声音,维修逻辑边板 芯片cm501

楼主(2018-02-28):
     接手一台海信Led37k01有背光无图有声音,主板RSAG7.820.430./ROH ver .b,这板加了个12转5的小板供电,测试主板正常,测试逻辑板上各组电压。vin:12v,vdd: 3.3v ,VGL:-5.6v,VGH:1.2v(低),不正常。

查线路电压从芯片CM501出来。网上订购了两只芯片,接上,确认无虚焊,有图屏,但花屏,我晕。买有问题芯片了。再买,这一次买了一条边板拆芯片,焊上。终于纯蓝底的海信标志清晰地出现了,试机两天,无问题,完成。

网友:
有人说5562A可以代换CM501芯片。

网友:
恭喜楼主换成功了,我换了3个都不行。不好焊呀

网友:
这还是需要点焊接真功夫!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最好是拆机的。5562A可以代换CM501芯片

网友:
MAX17126B也可以代换CM501,最好用拆机件

网友:
买 个 全新坏件就 郁闷了    幸亏楼主功底深厚   要不 就 屏废了 、

网友(2018-04-08):
这个的确不容易焊,几次都没成功

网友:
VGH:1.2v(低),不正常。 正常多少?

网友:
VGH:我没弄错的话,要20v左右吧。。

网友:
是的。要不是20以上. VGH:电压约20~30V为正常。

网友(2018-05-10):
这个应该 可以说是通病了,很多修友都遇到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