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11不触发

楼主(2018-02-28):
联想yoga11不触发,没图纸。弄个图片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客户拿来是不触发,待机0.015.因为没图纸盲修,看见5v的那个电感短路,从1v慢慢烧出来一个电容坏了。拆了之后就ok了。顺便提一下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只有5v。没有3.3。触发之后才会有。bios论坛有,我就不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