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大家进来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2-28):
大家帮忙看看图纸中这个引脚的意思,

网友:
空pin,没有实际作用。电路图上没有画信号名字,也没有连其他零件,这样的引脚就是NC pin

网友:
楼上正解,看图应该是空脚吧

网友:
我不知道 就是进来看看   路过  拿分就走

网友:
没有连接其他元器件或IC的脚位你就不用去理会它

网友:
应该是没有用的空脚,不用管它\\\

网友:
学习 看看 涨涨知识 多学多练

网友:
看不到图的我,只能说,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