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楼主(2018-02-28):
开机老是按F1....电池换过...........................。。。

网友:
SMIAN上面不是提示 电池 报废了。。。 为晕啊

网友:
戴尔的机器,在bios里看看有没有选项可以把报错关闭

网友:
电池 故障    有时候还是要看下提示是什么意思的。

网友:
把F1报错选项关闭就好了,有些在BOOT选项可以看到,主要看什么板

网友:
吧外接电池拔了就应该不报错了吧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吧,换个电池应该就么事了吧

网友:
多谢是电池坏了:kai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