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S19B360BW花屏

楼主(2018-02-28):
接到两台三星S19B360BW显示器,有一台刚开机时候很正常,但过了几分钟后就开始画面可是抖动,颜色错开。另一台刚开机也很正常,过了几分钟后开始有线,越来越大。请教高手指点,是哪里出了问题。。。。急,在线等!!!

网友:
我这儿也有一台这样的,刚开机正常,稍后右侧竖线花屏,同求高手解答。

网友:
这种情况我已经遇到好多台了,一直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我也想知道是那里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