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5-k215tx不显、惠普15-P227TX待机0.063A维修

楼主(2018-02-28):
几天前客户拿来一台惠普15-k215tx笔记本不显,上电发现有跑马,就是不亮机,刷BIOS无果,判断问题为不出显示,N卡的看了下条件就拿了个错的图纸打到了EDID这就很尴尬,定屏线...同天来了个惠普15-P227TX待机0.063A一看同板号DAY11MB6E0REVE,上电流表发现待机0.063A,尼玛短路了?打值各大电感没短路,测电压发现CPU电压1.74V左右待机就有了,还有待机3V、5V同出,芯片分别是SY8208B和C,找了下CPU供电的开启发现来自EC,8987E带程序的订了EC回来(为什么同型号还定EC?当时没注意啊),这两个芯片图纸上作用不一样:

第二天EC和屏线都到了,发现居然一样的板号和设计,同事装屏线依旧无显........
第二台换EC依旧待机0.063

我X,不可能啊,怎么还是0.063,这现象一定是程序出问题了啊,看了下图纸,尼玛8M的BIOS不光去了桥还去了EC:

刷BIOS秒解决,此时待机状态只有待机5V,无待机3V触发成功亮机。好了看第二台...
参考两台电流发现这台是要亮啊就是不显,屏到屏线都是好的,屏接口相关的条件通通没有,都来自U3,测条件。加热U3无果

看图纸发现这机器显卡输出全部给三合一芯片,三合一芯片输出到U3,U3输出到屏接口
显卡条件无大问题直接对着三合一芯片桥模块高强度(机器刚到手就加热过不显,所以高强度加热)加热,几分钟后上电居然亮机了...后上BGA板子预热,高强度加焊,凉后装机........

网友A:
什么叫高强度? BGA加大 火力 猛起干的意思?????????????

网友B:
现在的芯片耐高温强度好了,以前的经常暴

网友:
后面一次加焊好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高强度? BGA加大 火力 猛起干的意思?????????????

凭自己的实战经验加焊到位,且芯片未炸裂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芯片耐高温强度好了,以前的经常暴

额,木感觉到,我只知道现在的手工比以前好了,以前的芯片经常爆

网友C:
这种不显的我很久以前修过一次,也是显卡信号进一个芯片再进屏,当时加焊没用,让老板订芯片,一个星期都没订回来,然后就这么还给客户了

网友D:
后面一次做好加焊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显的我很久以前修过一次,也是显卡信号进一个芯片再进屏,当时加焊没用,让老板订芯片,一个星期都没 ...

(⊙o⊙)…,每当修不好一台机器我都纠结好几天的,还好现在这种情况渐渐变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一次做好加焊就好了吗???????

是啊,都吹亮了,加焊没炸就点亮了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的這種方法。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E:
打到edid后为啥就要订屏线了?万用表会把这个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到edid后为啥就要订屏线了?万用表会把这个烧掉?

没有,打错了,其实没有EDID,也就是说错以为出ED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