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37LK465C-CC开机黑屏

楼主(2018-02-28):
LG 37LK465C-CC液晶电视开机黑屏,指示灯正常变蓝,大约十秒左右变红。开机在指示灯未变红之前电源板所有电压均正常。指示灯变红后12V和20V消失。

指示灯变红后是进入待机还是进入保护????
拆过屏了,八支灯管都没有问题,单独测试均可以点亮。
大家给支个招,修电视少,没什么头绪了。

这是屏的型号,有修过同机同故障的点化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个人建议先软后硬,既然开机电压都正常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B:
12V20V掉的时候待机电压还有吗?

网友C:
首先确定是不是处于待机或者保护状态。

网友D:
主板上那个按键拆掉试一试,很容易坏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先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20V掉的时候待机电压还有吗?

待机不掉,是正常的。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那个按键拆掉试一试,很容易坏的

这个机器没有发财键。这个机器没有发财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定是不是处于待机或者保护状态。

就说是如何确定呢?我不知道啊如何确定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说是如何确定呢?我不知道啊如何确定哈

12V、20V消失时,你量量待机PS-ON脚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很可能电源板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先软后硬,既然开机电压都正常先刷个BIOS再说

全网找遍了,找不到。您有这机器的软件吗?给一下咱试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2V、20V消失时,你量量待机PS-ON脚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很可能电源板有故障。

待机电压一直都存在。这一般是电源板那块儿的事儿呢?我感觉不象保护啊,保护它应该能亮一下屏吧。这一下也不亮,直接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电压一直都存在。这一般是电源板那块儿的事儿呢?我感觉不象保护啊,保护它应该能亮一下屏吧。这一下 ...

可以单独修电源板,给待机脚加上电,看输出正常不。
辅助电源如果有两路输出,电压高的那一组电解电容不稳定,也会引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