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E540拔BIOS电池开机 测量记录

楼主(2018-02-28):
摁开关后THINKPAD灯亮,但电流从0.005-0.011,不再变化

不插适配器时
VCCRTC   对
RTCRST#  对
Srtcrst#  对
RTCX1      对
INTVRMEN   对
DSWVRMEN    对

插适配器后
公共点19V
EC的AVCC  3.3V由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提供
EC的时钟起振
EC的复位  还没查
EC  LENOVO IT8586E 内置BIOS
AC_IN#  0V   正常
EC_ON    3.3V  PWM三五付产生
VCCDSW3_3   3.3V   由3VALW提供,待机时就有
DPWROK  EC发出,不与RSMRST#连,与RSMRST#是两个信号
BATLOW#  待机时就有,由3VALW经电阻上拉

on/offbtn#  3.3V
lidsw#  3.3v

开机后
PWRBTN#   有3.3V,但不会跳变

VCCSUS3_3   对      开机后才有,EC控制场管
RSMRST#    对    EC发出

桥旁的4M和8M BIOS供电都是触发后才会出来

网友A:
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么,是拔了BIOS电池就好了吗还是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么,是拔了BIOS电池就好了吗还是没修好!

还没好,只是记录一下,坛里说是桥得换,订芯片中

网友:
哦 有可能,那也只是换个桥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