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主板

楼主(2018-02-28):
求购一块m5010 AMD CPU主板 集成独立显卡都可以 ,维修过只要是好的就行。
cpu

网友:
直接淘宝更快更速度。。。。。,。。。。

网友:
板子我有一套的 在新疆 运输不方便 楼主还是tb吧 也不是很贵的说

网友:
这板子故障率那么高,直接主板cpu散热片一起换,能相对稳定一点

网友:
故障太高 返修多还是换机器好,建议不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