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X820 黑屏能看见背光 不显示

楼主(2018-02-28):
乐视X820 黑屏能看见背光 不显示 查充电器亮红灯 进不了刷机模式   不知道是不是像乐2一样市CPU问题啊?
那位修过?
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cpu问题,电流有多少

网友A:
换个屏幕看看,拔插过线了没有?

网友B:
以前修过,换过灯控和显示IC都不管用,CPU打胶的,不敢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屏吧。。。。。。。。。。。。。。

换过屏试过 不行 退给用户了 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幕看看,拔插过线了没有?

换过屏试过 不行 退给用户了 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过,换过灯控和显示IC都不管用,CPU打胶的,不敢吹~!

乐2 换过电源IC 充电红灯 结果不行 就没往下搞了  坛友有说是CPU问题

网友:
我用的就是X820!iiii     听说乐视有个熔断机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