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2-28):
客户拿过来机子不上电,3V5V待机也没有,经查51123芯片有问题,换了待机出来了可是还是不触发,后来查EC的供电条件查20脚RSMRST没出来在查VCC供电
发现19 46 76 88  115脚电压都只有1.8v明显不对,而3D3V_AUX_KBC这个电压经过Q2703查管子的G级发现有2.6V的电压不能完全导致这是个P管必须要低电平,
而它的G级连接RN2706这个电阻,换后,3.3v正常出来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牛逼 学习了纤细。。。。。。。。。。

网友:
技术不错,这种机器基本上都开始老化了,不是这个电阻出问题就是那个芯片又不行了

网友:
这个电阻出问题 技术不错 学习了纤细!!!!!!!!!

网友:
可以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子质量还是可以的,iobios会导致没有5v,你这个算是个例吧   不好修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的這種方法。